无图纸修复惠普TPN-C131 板号:LA-F031P V1.0 不触发修复

楼主(2024-06-09):
机器型号:惠普TPN-C131

板号:LA-F031P V1.0

故障现在:不触发,待机0.18A左右

修复过程:首先此机器无图纸,看到待机大,心里明白主板待机有短路

                检查待机部分,电感无明显短路,手摸5V供电部分有发热现象,检查LDO线性电压有短路现象

                断开LDO线性滤波电容测焊点不短路,更换LDO线性电容问题解决!

                因为没有此机器的图纸,所以IC型号和元器件编号都没有,希望遇到此问题的道友留意丝印PU301右侧电容。

网友:
捡钱活,真爽

网友:
400块;P;P

网友:
厉害太牛了,捡钱爽啊

网友A:
前天有个大师从我手上拿了该主板参考图纸和主板高清照片,也是说PU301外围元件短路,可是偏偏PU301芯片型号与参考原理图不同,通过丝印反查5X=为RT6575DGQW,然后找到该芯片应用电路图,现在楼主说右侧电容短路,应该就是13脚外接电容短路。厉害了!感谢大师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有个大师从我手上拿了该主板参考图纸和主板高清照片,也是说PU301外围元件短路,可是偏偏PU301芯片型号与参考原理图不同,通过丝印反查5X=为RT6575DGQW,然后找到该芯片应用电路图,现在楼主说右侧电容短路,应该就是13脚外接电容短路。厉害了!感谢大师分享经验!

糸统lC,控制3v,5V输出

网友:
捡钱的活吧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有个大师从我手上拿了该主板参考图纸和主板高清照片,也是说PU301外围元件短路,可是偏偏PU301芯片型号 ...

是同一台机器,那位同行没搞好的问题,客户拿我这来我给他修好了,问题其实挺简单了 ,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电容短路,无图也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