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一插电就自动开机CPU风扇转

楼主(2024-06-09):
还要按开关才亮机进系统,关机后屏幕黑了,cpu风扁和电源还在转的、不知道哪里问题。知道的上传一下谢谢!端午节快乐!

网友:
查PSON信号

网友:
首先排除操作系统的原因,重装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单板也是一样自动上电,确定主板问题,最好附上点位,小白学习中,谢谢。

网友:
io芯片旁边的822排阻,挨个换试下。

网友:
用万用测过8.16左右差不多的样子

网友:
H61的板子现在价值9块9包邮直接扔垃圾桶了。

网友:
换io试试  8成能好

网友:
供电电路问题了吧 先刷BS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换一片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多半是IO或者IO旁边的电路故障。

网友:
排阻换了还是一样,下一步准备买片IIO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问题能解决不

网友:
PCH PCH无法关闭吧

网友:
没想到刷了bios完美修复,等一次遇到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
学习了,刷bios解决这种问题的比较少见

网友:
是不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