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G2800堵头!

楼主(2024-06-09):
黑还行,彩色头用药水泡了一天也不好使,还有这几个地方有点弧形是什么情况?感谢!

网友A:
实在泡不出来,只有换彩色墨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泡不出来,只有换彩色墨盒了

原装的想修一下,换通用头的就算了,用不了两个月就坏,原装的头又贵死,不行就再泡个十天,不服气啊!

网友(2024-07-13):
估计只是墨盒里面的那层滤网有堵塞,普通泡没有用,要打开墨盒,把海绵拿掉,用80℃的热水泡,再用清洗液泡,这样才能有效果。

网友(2024-09-23):
看起来像是用副厂墨水导致的喷头坏了

网友(2024-10-23):
这想修好几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