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款TYPE-C接口的适配器相关升压电路

楼主(2024-06-09):
联想 TYPE-C接口升压电路相关案例
板号:NM-B461 电池开机,适配器无法开机。
TYPE-C的适配器

JUSBC1生产SBC_VBUS20_L_CONN 经过L4707。L4706后产生电压USBC_VBUS20

USBC_VBUS20 给U4501第3,4脚供电后,第40,42脚产生USBC_CC1-1,USBC_CC2-1

USBC_CC1-1 USBC_CC2-1去往U4701后产生USBC_CC1_CONN-1和USBC_CC2_CONN-1。

USBC_CC1_CONN-1和USBC_CC2_CONN-1去往JUSBC1的A5脚和B5脚已通知适配器产生20V电压,此时USBC_VBUS20为20V。

USBC_VBUS20经过U4702后转换为VSYSTEM2,

      VSYSTEM2电压就是TPYE-C 以前的公共点电压。.

1.测量 USBC_VBUS20电压为5V,VSYSTEM2为0V。
2.USBC_VBUS20电压未产生,拆除U4702后测量USBC_VBUS20为20V,测量VSYSTEM2对地短路(阻值为0)。

3.再测量PL101旁边的PC139电容时已短路,更换PC139后 VSYSTEM2电压已产生,至此,正常亮机。

板号:NM-B421 不充电,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接口JUSB3产生的+VBUS_CONN_L经电感L4207,L4202产生电压名称为 +VBUS_CONN。

+VBUS_CONN经过U4305产生电压+5V_IN

+5V_IN给U4201供电从第9、11脚产生 USBC_CC1,USBC_CC2。

USBC_CC1、USBC_CC2经过 U4202产生 USBC_CC1_CONN、USBC_CC2_CONN。

USBC_CC1_CONN、USBC_CC2_CONN去往 JUSB3后+VBUS_CONN_L电压升压到20V。

+VBUS_CONN经 J9 到U4302再产生公共点电压 名称为 VSYSTEM2。
此板故障是U4302掉件,补件之后一切正常。

NM-B421相比于NM-B461多一个U4301 分析电路,应该是5V升压到20V的电源芯片,实物D4312则未装。

附:NM-B421图纸 点位

E580 NM-B421.pdf

NM-B421.tvw

网友:
分析的不错,就是图片太糊了

网友:
感谢分享,有时候自己分析了很久才搞出来的,又费时间的传上来,得不到回报,支持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泰普西的太多问题了,

网友:
你确定5v电源能带动它?而不是电源升压后12v-20v,再输入?

网友:
感谢分享!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A:
现在不怎么研究了。直接换诱骗器。5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怎么研究了。直接换诱骗器。5块钱

改诱骗器大部分板子可以,小部分不行,有各种问题。
改的时间,可以修好几片板了。

网友:
c口进5V给type-c芯片供电,产生VCC3_LDO_PD让U4401工作,实现type-c芯片的cc和接入适配器cc通讯,对接完成电源输出20V。

网友:
楼主厉害 思路清晰 加精

网友:
文章思路非常清晰,维修少走弯路

网友:
刚好手头一块同样的板子,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无法奉献 文章思路非常清晰,维修少走弯路

网友(2024-09-22):
我遇到的问题能升压开机,但是开几回就不能升压了,量测电压一直在3-18v之间跳动,不能稳定升压,现在考虑要不要刷一下tbt_bios  有个257kb的文件,不知道刷了有没有用,明天上班试试。

网友:
牛掰,高手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