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NM-B701,CPU供电烧毁,可以改电路吗 ?

楼主(2024-06-09):
Y7000,NM-B701,CPU供电烧毁,可以改电路吗 ?
如图PQ3005+PQ3006这路大短路,可以去掉这一路
改到PQ3012+PL3004那一路吗  ?

网友A:
可以改,要重写MP2949A 的程序或更换MP2949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要重写MP2949A 的程序或更换MP2949A

更换全新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要重写MP2949A 的程序或更换MP2949A

按照图纸改了过去,CPU供电也有0.96V了,MP2949A 的30脚 CPU_PWRGD也有了,但是不亮机,过十来秒钟电流掉到0.6多,CPU供电就没有了 ,是不是你说的程序问题,感觉什么反馈信号不正常一样

网友:
这个太严重了

网友:
一个电容烧成这个样子,哎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cpu烧了,集显供电?

网友:
cpu估计也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图纸改了过去,CPU供电也有0.96V了,MP2949A 的30脚 CPU_PWRGD也有了,但是不亮机,过十来秒钟电流掉到0.6多,CPU供电就没有了 ,是不是你说的程序问题,感觉什么反馈信号不正常一样

你用示波器去量,你改的这路供电没有波形的。电压,你不加这一路也是会有的。这个板子我修过10多个了,不会错的。

网友:
cpu没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去量,你改的这路供电没有波形的。电压,你不加这一路也是会有的。这个板子我修过10多个了,不 ...

没有示波器,改了,还是不行,放弃了

网友B:
不挂,但是太难搞了,放弃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CPU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挂,但是太难搞了,放弃了

死白当活马医,可以寄给我试试。

网友:
CPU换了吗,,,烧成这样,,CPU也挂了

网友:
楼主加油呀  感觉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网友:
CPU够呛。没有希望。

网友:
刮骨疗伤,盘他,加油加油

网友:
这种情况下修锤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图纸改了过去,CPU供电也有0.96V了,MP2949A 的30脚 CPU_PWRGD也有了,但是不亮机,过十来秒钟电流掉到0.6多,CPU供电就没有了 ,是不是你说的程序问题,感觉什么反馈信号不正常一样

更换CPU了没

网友:
当然不行,空的焊盘装了管子也不过电的,PWM芯片里面有程序。

网友:
估计CPU也挂了

网友(2024-08-24):
换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