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电流0.377,不路U,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4-06-09):
大家好,前几天接到一个电脑主板,12V供电,上电后没有反应,不能触发,后来拆开CPU上面的散热片,发现已经干了,经过测量,可能CPU空焊了,这个CPU是SR2EV 3855U,如图,后来直接把这个CPU拆下来,重新植珠了一次,装上后自动上电到0.377A,5V 3.3V 1.2V 1.01V 1.05V都有,就是没有CPU 供电与PL19供电,这两个都为0V,按开关键可以关机,关机后电流0。062A,有3.3V 5V 1.01V,想着是不是CPU没植好,换了个SR2EZ  i7 6500U 的CPU装上也是一模一样的现象,装不装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查了一下内存边的电感PL19,没有短路,8脚芯片GW2002C也查不到芯片资料,量了下8个脚,除了有个脚是12V,其它脚都是0V,应该是没有EN信号过来,现在有点左右为难了,不知是不是CPU坏引起起,买个全新的 210,怕装上不好,因为本机的CPU重植珠后,还换了一个CPU,是一样的故障,又怕买个CPU装上是一样的问题白花钱,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还有哪里有问题会引起不跑U的故障~~~~

网友:
没点位没图纸难搞,直接报个换U的价,给客户换片板, 这板也就200左右。同行的话当我没说

网友:
折腾了好久,没有点位图,也没有任何维修资料,主板网上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