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390GAMINGX不触发,

楼主(2024-06-09):
技嘉Z390GAMINGX不触发,二修主板,来源不明,到我手上就是不触发。版号附上,

找到PDF图纸 ,但是没有点位。真是懒得追线。有点位开局测量了3.5VSB待机无短路,电压也正常。在测量南桥电容阻值也正常。说明没有短路迹象
那就从IO触发的信号查吧。

首先测量RSMRST。由于没有零件位置图,只能数脚位,受视力影响  是数了好久才找到114脚,见下图当数到IO114脚的时候,为了确认找对脚位,特意测量该脚位是否与OR72,22欧电阻相连接。当然没有零件位置图,也不能确认OR72具体位置,只能用万用表测量IO114脚与旁边的电阻是否相通。用万用表乱打一通,找到了一个相同的点,
一看这电阻应该是撞掉了。
导致南桥没有收到IO发出去的待机复位,接着找到一个2欧的电阻装上去,风扇立马狂转.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一篇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   学习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24-10-09):
厉害了,学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