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看看这个色环电阻多大!

楼主(2024-06-09):
帮看看这个色环电阻多大!
最佳答案
JasonW
0.04欧姆 误差 正负%1 最后一个黑色是 温度系数
求助

网友:
0.04欧姆 误差 正负%1 最后一个黑色是 温度系数

网友:
0.4欧的
,应该是电流检测电阻,一般零点几欧

网友:
也有说最后的黑色是代表绕线电阻

网友:
黑黄银棕,图上从右往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