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1UA大修

楼主(2024-06-09):
接一台ASUS 锐龙笔记本,用户说插一个TYPE-C充电头去那个口就死了,完全不开机,不通电。拆开首先发现这个地方烧了。

先拆了再说。找到公共点烧机。发现网卡烧了,3V5V 电源芯片也坏。只有上网买了。换上。

电源芯片换上后,量3V不出

。但表量+3VAO又不短路。以为IC质量太差,重买又是一样5个IC只有原来的一个是有+3VAO 但出不了3V。细心听会有极轻微的电流打隔声。到这里拖了几天,因为以为IC问题,到后来用了烧机大法。接了个3V去+3VAOO,才知道原来是EC短路了。网上买了带程序的。到现在我还是没弄清,真的是否要有程序。终于可以通电触发。但不显示。因为开始那个屏显的那个烧焦处,我用错了一个双三极管代替了。没看清这个是一只屏电压ICGA217RB1U.没有这个,临时从一台ASUS机上拆出换上终于显示了。又到进系统的时候。发现一装载显卡就死机了。但如果不装驱动就没事,怎样煲机也不事。应该是集显死了。到此又浪费了青春。

网友:
浪费时间浪费了钱

网友A:
修到能亮机不会浪费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能亮机不会浪费时间吧

主要是客户不接受啊

网友:
多故障的机器不好修,最后客户不接受

网友:
这么多故障,修到头大

网友:
哈哈哈哈 楼主技术好  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