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_SYNC和H_PM_DOWN什么信号?

楼主(2024-06-09):
请教大神PM_SYNC和H_PM_DOWN是什么信号?具体有什么作用呢?这两个信号正常的话用万用表测量是1.0V左右吗?

网友:
不同的板子,信号标识可能会不同,在这里求帮助,最好标明是什么板子。我也是新手,没能力回答你,只是提醒。

网友A:
这2个信号 会导致无vcore ! 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2个信号 会导致无vcore ! 小伙子

CPU电压正常的,但是这两个信号我用万用笔测量都没有电压,目前似乎主板没跑码或不过内存的感觉。

网友(2024-07-14):
引用 网友A:
这2个信号 会导致无vcore ! 小伙子

vcore电压不是在这个前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