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4500 LA-5573P 服务器主板 附图纸

楼主(2024-06-10):
DELL M4500 版号LA-5573P
打值无明显短路,接可调自动上电,电流0.380--0.030左右不停跳变(像是在不断重启掉电)待机3 5V正常,

PL16 17 为+VTTP 1.1V  内存PL10  1.5V   PL11  1.77V  且随电流的跳变而掉电。
示波器测 U34 BIOS的 1  2脚有持续波形,但5 6脚没有瞬间波形。

正在研究中……

M4500 LA-5573p.pdf

M4500 LA-5573P.pdf

网友:
更正一下哈:U34不是BIOS ,看着外形像 哈哈

网友:
现在已经断开独显供电电感 PL25 26   检测数据如下   1:PM_DRAM_PWRGD  有电压 2:H_CPUPWRGD 有电压      3:PCH_PLTRST#和PCH_PLTRST#_R无电压(装不装内存都一样)U12 U13 BIOSR的1 2 5 6有持续波形

网友A:
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后用示波器测供电芯片PU17 的上下管G极波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显卡供电电感后用示波器测供电芯片PU17 的上下管G极波如下:

从波形图可以看出显卡供电瞬间已正常产生,现因空载悬空状态供电芯片检测不到电感PL25 26上面流经的电流而保护,且随整板掉电一起保护性持续重启掉电。
继续检测CPU供电芯片PU11 的供电 开启 等,发现供电正常,无开启信号,CPU供电电路瞬间并未产生电压。(因无此CPU,在未装CPU的情况下)更不用说SVID相关信号了。

网友:
依据时序: 现在状态是过了16步,卡在17步PLTRST#这里了。

网友:
装回显卡供电电感PL25 26 测得显卡供电上下管G极波形如下:基本证明电压瞬间产生。
断开显卡电感手摸显卡微热,装上电感PL25 26后显卡明显发热。

网友:
时序不是应该先出cpu供电再有cpu的pg吗?你帖子说没有cpu电压又哪来的cpupg

网友:
这叫工作站吧

网友:
桥的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哪路电压有偏低的地方

网友:
刷BIOS,今天刚干一个

网友B:
这个二代的板子,买一个也很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代的板子,买一个也很便宜吧

咋研究的是提升技术,不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