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V4200E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6-10):
一台ASUS V4200E笔记本,处理器为11代i5-1135G7故障为:不开机,拆机检测发现散热器出风口19v滤波电容短路,拆除短路元器件后,还是不开机
测量发现公共点只有3.1v左右。
查询图纸发现保护隔离上管无开启信号为0v,

直接怀疑充电IC坏,更换完充电芯片BQ24780S以为可以开机发现还是原故障,
开始以为芯片没有焊接好,再次更换了2个芯片故障还是一样,不开机。
最后只能好好研究电路图发现28脚VCC正常,

充电芯片6脚ACDET电压异常正常是2.5V电压,故障时只有0.6V,
查询芯片手册该脚电压为适配器接入检测电路,
最后发现是PQ8904双复合MOS损坏导致引起的故障,
手上也没有此复合管,直接断开PR8904后故障排除

网友:
文虽不长,但是这故障应该也是花了一定时间的,技术不错。

网友:
风扇干吹啊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灵活,加分了

网友:
这是个通病了,一般拆掉电容就好

网友A:
不过这个机一般公共端短路,电池都会坏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加豆

网友:
逻辑清晰加分

网友:
充电电路故障

网友:
修过一个和你一样的情况的,我也是拿掉短路的电容后还是不能开机,acdet只有2.1,然后我把两个分压电阻取下来又装上去就好了,很神奇

网友(2024-07-16):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机一般公共端短路,电池都会坏

我碰到一台电池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机一般公共端短路,电池都会坏

电池短路保护了,可以解锁吗?不然以后电容又短路是不是电池又坏了?

网友:
华硕这个问题多

网友:
兄弟有备份这个机器的BIOS吗?麻烦发一份出来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