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s 不显示独立显卡

楼主(2024-06-10):
请求大神指导:ThinkPad T420S笔记本电脑(type:4173RY4)为什么不显示独立显卡呢?主板上有独立显卡芯片。在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显示,其他软件检测也扫描不到。请帮忙指导!菜鸟先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独立显卡挂了?

网友B:
独显核心芯片没工作,有问题

网友C:
查一下独显供电和显存供电,看看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D:
看看bios里面的设置    我记得ThinkPad的机器  bios里面有个显示开关。正常情况下估计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bga加热下北桥

网友:
非常感谢!我在想办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bios里面的设置    我记得ThinkPad的机器  bios里面有个显示开关。正常情况下估计是显卡有问题了

非常感谢!我在想办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独显供电和显存供电,看看电压正不正常

非常感谢!我在想办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核心芯片没工作,有问题

非常感谢!我在想办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独立显卡挂了?

非常感谢!我在想办法试试看。

网友:
不必客气,都是坛友,应该互相帮助。

网友E:
独显没有显示出来那查独显相关的,可以进pe看下,有没有,进bios看是不是独显关了,这些都查了的话那就搞主板了。独显供电,核心问题,也排除一下bios程序

网友F:
主要考虑硬件问题。风枪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显没有显示出来那查独显相关的,可以进pe看下,有没有,进bios看是不是独显关了,这些都查了的话那就搞主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考虑硬件问题。风枪加焊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