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pro15.6笔记本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4-06-10):
一台小米笔记本不充电,原装电池已经鼓包,客户购买了新电池换上依然不能充电,充电口指示灯闪烁,拆开检查主板发现充电ic旁的mos管Q60001不正常,拆掉后指示灯常亮不再闪烁,但还是不能充电。目前情况是单适配器不能开机,单电池能开机。充电ic换了还是一样,请教各大神指点

网友:
用电池能正常开机,说明后级没问题,查充电IC 周围电路

网友:
慢慢根据原理图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