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air MXIC25LS12E当成BIOS刷了下,不充电了.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06-10):
小米air MXIC25LS12E当成BIOS刷了下,不充电了.这个是什么芯片?开机正常目前,然后在论坛看了下BIOS芯片居然是在CPU边上的,在想这个是不是也有对应程序的才512k ,编程器也应该刷不进呀,可是装上就发现不充电了。

这个主板

求大神们,解答疑惑,

祝大佬们,端午安康,财源滚滚。。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充电芯片用的数据模块     那是25L512里面刷的是充电芯片的数据

网友:
刷之前你没有先备份嘛

网友:
这和PD芯片有关

网友:
都会刷错芯片。那肯定没有先备份的习惯了。

网友:
应该是Type-C芯片的数据

网友:
BIOS现在很少小于8MB的  而且也不是这种封装  比这个大的

网友:
要保持良好习惯!

网友:
刷前一定要做好备份

网友:
搞定了,找到了这个芯片程序。刷回去就好了。

以后刷前必须要向大佬们学习 一下,提前备份。。

小米air12.5 161201-AA PD充电芯片 _7t2789401-A0125L512EBFU2602.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