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4300打印机维修求助

楼主(2024-06-10):
每次只出一张纸,第二张必卡,看论坛说是继电器海绵粘连,拆除换上三层透明胶,现在打印有继电器嘎达嘎达的声音,一张纸都不出了,求助大哥们现在该怎么搞,是不是三层不够啊

网友:
直接换继电器

网友:
把胶清掉什么也不用放

网友A:
观察一下,看看搓纸轮是否转动。不转动,说明垫厚了。转动,说明搓纸轮老化了。

网友:
齿轮卡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观察一下,看看搓纸轮是否转动。不转动,说明垫厚了。转动,说明搓纸轮老化了。

感谢你回复,你说的肯定不对,搓纸轮刚换的新的,这次是动的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回复,你说的肯定不对,搓纸轮刚换的新的,这次是动的继电器

让你观察搓纸轮是否转动。既然这么说,那就是搓纸轮转了,那可能是分页器的问题了。

网友:
手动送纸能过吗?

网友:
垫高分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