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上电求助,关于VRHOT和ALERT的疑问

楼主(2024-06-10):
第一次修主板的新手,想请教一下。B75M主板CPU不供电,检查供电模块RT8876,按照官方PDF测量以下各个脚电压如下。
VR_RDY是0V,不正常,它是和PH的SYS_PWROK连接的,
我的疑问是VRHOT和ALERT这两个头上戴横线的信号在官方文件里的描述Active Low是什么意思?正常是低电平的意思?
现在这2个脚都是高电平,是不是过热了?警报了?
而且这2个脚都是只和CPU连接,CPU在其他主板上试过正常的。

网友A:
先测量主板是否有短路 在换CPU 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主板是否有短路 在换CPU 在刷BIOS

做过了,不行

网友:
VRHOT从图上看由前面有5个信号决定的。
测了一下5个信号电压如下,前面3个信号和图纸计算值相差有点大,
尤其是ICCMAXA 4.87V,图纸上是5v经过510k和100k分压,应该是0.8V才是。
图纸上前面3个电压应该是2V,3V,0.8V,实测1.05V,1.27V,4.87V
测量ICCMAXA的2个分压电阻都是103k,真迷糊了。

网友:
ICCMAXA的4.87V严重超标,于是测板上在线电阻上下都是100k,说明通电后IC内上电阻并联部分有2.6K漏电阻( Ic手册上说5V到ICCMAXA的漏电流是0.13ma)。
VRHOT电压是不是正常,ICCMAXA究竟要不要调回0.8V?如何调?

网友:
没有高手回答,只好自己硬着头皮把官方说明书又看了一下,找到了VRHOT的定义,等发生温度报警时,输出的漏极场效应管会产生低电平。也就是说我这个高电压是正常的。同理,ALERT也是正常的。但是VR_RDY还是没有产生。难道说IC坏了?

网友:
测一下IO各电压检测正不正常

网友:
VRHOT和ALERT这两个头上戴横线的信号在官方文件里的描述Active Low,这两个信号在文档中是低电平有效,就是说低电平时,表示过热、告警,那么高电平才是正常的。

网友B:
你要不先按照时序去看 cpu电压之前还需要内存供电 桥总线供电正常才会发出pg信号开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先按照时序去看 cpu电压之前还需要内存供电 桥总线供电正常才会发出pg信号开启cpu供电

内存有供电,1.2V偏低。不过听说等主板真正启动以后,会变成1.5伏的。

网友C:
查查VR_RDY的开关管,有可能失效不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VR_RDY的开关管,有可能失效不导通了。

这个管子现在就是因为导通才导致0V,正常的话应该是1V。不过我也断电检查过了,电阻无穷大,只有通电时才主动导通,说明没有坏。
昨天晚上我把整本手册又研究了一遍,基本可以确定RT8876没有坏。但找到两个很重要的方向。
一,第20脚IBIAS,是一个2.14伏的精密电压源,依靠接地的53k电阻产生40uA精密电流源,手册推荐电阻值要精确到1%,否则会导致故障。今晚着重检查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
二,论坛里有大神说要先有集显电压才会有Vcore,否则RT8876会进入保护,非常符合现在的状态,集显供电的RT9624应该是坏了。

网友:
网上下单买RT9624D来更换。
查了一下资料,RT9624后缀A C F都不可以代换,主要是管脚的排列位置不一样,其次就是有些需要EN脚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