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 110-151kb 自动开机进入recovery

楼主(2024-06-11):
电脑型号:联想 ideapad 110-151kb故障:关机后,不定时自动重启,直接进入 NOVO RECOVERY BUTTON 界面,刚开始庄的win11,后面换成win10 ltsc,也是一样的故障。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故障还不直接秒杀

网友:
找个维修店吧。

网友:
把联想的一键恢复按键拆了就行,这个键有问题了,准确来说是一个开关。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不知所云,高端货,不懂

网友:
看看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开机后拔掉内键盘,外接试试

网友A:
有一个一键恢复开关,,,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一键恢复开关,,,可能是它的问题,,

一句话就说到重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