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M Elf MS-57823 VER 3.2(B85M Night Elf)不触发维修经过

楼主(2024-06-11):
一、故障描述:
a、板不触发,偶尔能点亮且能进系统,但不会持续很久就会掉电重启。
      二、拿到板子测量各大电压的对地阻值,一切正常,可以上电。不触发?先查IO28脚PWRBTN#有3.34V→0V→3.34V跳变,
先偷懒直接强制上电,强制上电镊子短接ATX绿线和黑线,发现可以亮机,且无掉电重启现象,直接排除桥的问题,拿掉镊子继续排查,当表笔戳到IO30脚SIO_PSON#时,板子竟然可以触发亮机了,但是立马不定时自动重启,先查VRM_PGD,3.34V正常,接着查IO的VIN检测脚,发现都有1V,正常,测量31脚SLP_S3#有3.34V,30脚SIO_PSON#0V,IO已经把开机信号拉低。测量ATX绿为2.2V???,说明IO并没能把ATX绿线拉到地,中间应该有问题,观察R160(0Ω)位置有发霉的痕迹,
清理之后测阻值有2.2MΩ,这个阻值不对,用镊子碰R160(0Ω),整个电阻掉出来了,清理焊盘后一坨锡搞定,可以正常触发,经烤机运行稳定,到此维修结束。
PS:最后附上主板的点位图电路图,方便各位查找。

MS-7823 VER 3.2(B85M Night Elf)点位图 电路图.rar

网友:
条理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思路敏捷,利索,如果把诊断的原理顺便讲一讲,对入门者就更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