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6-11):
今天维修一台thinkpade E15gen2 版号:NM-D011。插上稳压电压,电源升压到20V,测量隔离管末端3.3V 前端19V,这个主板是低温锡,重新焊接 电流刷刷上来了,附图

网友:
这板都是这样

网友:
通病好修点

网友:
这是个老通病了,谢谢分享

网友:
换玻璃管还稳定一点

网友:
什么意思 是隔离管虚汗吗

网友:
坐等返修

网友:
大概率会返修  这个板子只能短接了。我觉得换大mos管也应该行。不过没有尝试过

网友A:
你没找到根本原因还会返修,主要原因是g极导导电压不够发热。

网友:
刷刷返修哈哈哈

网友:
遇到过几个 都是直连

网友:
都是直接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找到根本原因还会返修,主要原因是g极导导电压不够发热。

谢谢提醒 下次返修 直接短接   以为就是低温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找到根本原因还会返修,主要原因是g极导导电压不够发热。

这就是设计缺陷,只要处理好,一定比原厂用的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