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硕H110M-E的图纸

楼主(2024-06-11):
有个奇怪的毛病,主板会把电源PS-on端电平慢慢拉低然后电源启动但主板并未工作CPU风扇转,按开机键后能正常工作。谁有图纸看看

网友A:
论坛里有点位图,就不上传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3335-1-1.html

网友:
华硕图纸,需要加V weixiukongjian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点位图,就不上传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3335-1-1.html

这个不一样,跑线也跑不出来,要是直接进桥就完犊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样,跑线也跑不出来,要是直接进桥就完犊子了

修这问题不用图纸,点位就能修,找到IO芯片的PSON脚就行了

网友:
先换io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问题不用图纸,点位就能修,找到IO芯片的PSON脚就行了

应该是nct5539d这个吧,32脚是pson,换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点位图,就不上传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3335-1-1.html

点位图查看器打不开看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查看器打不开看不了

抬起PSON脚直接飞线去ATX的PSON(atx 的pson脚先切断连主板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抬起PSON脚直接飞线去ATX的PSON(atx 的pson脚先切断连主板线)

抬起32脚  PSON端已经恢复稳定5V,这个应该能证明IC坏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抬起32脚  PSON端已经恢复稳定5V,这个应该能证明IC坏了吧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换个芯片好了,第一个换上去通电直接冒烟有点懵确认没有焊接短路无奈又买了一片剪板的换上好了,多谢指教!

网友(2024-07-12):
谢谢 找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