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CMOS电池BIOS电池.电路问题

楼主(2024-06-11):
图中不插mos电池,开机后电池接口有1.6v电压正常吗,插mos电池不开机不插电源.d23的2脚和3脚都只有1.6v电池是2.93v,换电池一周左右就这样了,是什么问题啊,d23前后都没有短路

网友:
查查后续有没有漏电

网友:
南桥短路,srtc_rst这个点短路了.插电开机每次都要重置BIOS,就是图片里的c831

网友:
各位大神,已经修好了,重做pch后功能都正常了,之前还遇到过开机指示灯闪烁,4次一个循环的不开机故障,一直闪,不会重启,上电0.6安有变化,也是南桥虚焊了,最奇葩的是第一次插电源任何灯都不亮,也不能开机,只有待机电流,3.3v正常,拔了再插电源就是上述情况.重做南桥后好了

网友:
桥有问题,我有一个Acer的主板,量cmos电池电压正常,到桥端变成了1.2v

网友A:
那就是电容漏电      桥误杀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电容漏电      桥误杀了呗

不是电容的问题.我拿3.3v烧过,桥发热,现在正常估计是桥的锡球连锡了,

网友:
看来楼主自行搞好了,学习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虚焊  我遇到过是桥底下有水汽,烤板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