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F 触发不显通病

楼主(2024-06-11):
华硕H110M-F 能触发,不显示,经测无CPU供电,VDDQ也没电,再测VPP2.5V 只有0.3V不正常,查RT7276 EN 只有1V 不正常,正常要大于2V 更换QPQ522
后,EN 恢复3V 。VPP 2.5V 正常输出,主板正常点亮。
无CPU供电
华硕
cpu
cpu供电

网友:
很久以前就遇到了 修到不少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到了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万分感谢

网友:
有块一样的,,,修好这个供电,还是不亮

网友:
老通病了,都是这个地方的开启电路

网友:
我的是H110M-K 故障一样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正好备用啊

网友(2024-07-13):
这张板市场保有量相当大的主流板 一定对维修有帮助 谢了

网友:
有图纸没
JasonW
图纸没有,点位图论坛里有
详情

网友:
图纸没有,点位图论坛里有

网友:
有点费功夫啊

网友(2024-08-17):
正在修一张H110M-K,借鉴一下

网友A(2024-10-20):
如果直接拆掉,是不是就能跳过前端控制,直接供电了,这样也能亮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拆掉,是不是就能跳过前端控制,直接供电了,这样也能亮机吧。

拆掉也能亮机,就是不受控

网友:
很好,思路清晰,借鉴

网友:
很多主板都有通病,经验啊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遇到重点查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