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940A

楼主(2024-06-11):
M2940A芯片带程序吗?

网友:
这芯片有程序的

网友A:
mp2949 2979 2940 这些其实就是分为有多少项 有没有vccgt vccst啥的,你找料板拆供电设计一样的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2949 2979 2940 这些其实就是分为有多少项 有没有vccgt vccst啥的,你找料板拆供电设计一样的就能用

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这是明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