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00尝试维修

楼主(2024-06-11):
故障现象:无法开机。监测各个电感的对地值没有短路,然后查看图纸找到待机芯片,检查待机电压3和5伏都没有,用热风枪更换,待机电压正常。

接下来故障现象:按开机键启动一秒后,关机。  检查待机芯片的pwm3和5伏有短暂波形,并且有pgood短暂波形,检伏查内存供电芯片也有短暂1伏左右pwm电压,检查cpu核心供电也有pwm短暂电压。前期有过因联想适配器电压

少1伏,出现自动关机问题,尝试使用惠普原装适配器,故障排除,系统不自动关机,待机芯片pwm3,5伏、内存及CPU的pwm供电都正常。

原因:原装的适配器插口中间的小针带有19.5电压,小针与jack6501的5引脚相连,经分压后给ec芯片传送adp_id信号。而测试的适配器插口中间小针没有电压,导致没有adp_id信号,当按下开关键后,只能短暂开机后关机。

接下来故障:没有显示。检查其他电感电压,发现集显供电没有pwm电压,检查芯片的gpwm1(工作开关)引脚有2伏电压,vdd引脚(供电)电压也正常,而drvh引脚(上管g级)没有波形。初步判断芯片坏了。

目前正在采购此芯片。
以上不对之处请大师们指教!

KF14CHR-6050A2493101-MB-A02.brd

网友:
你这小小白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将新购入cpu核显pwm芯片更换。
出现的故障:示波器显示cpu核显电感、线性3伏、5伏波形错乱,nmos上管稳度过高。
检测:关机后检测电感短路,将电感拆除,检测与cpu核显连接电感引脚短路,因为电路中有多个电容,都会引起短路,所以使用烧机法检测,电感引脚接1伏正级,主板地线接负极,功率在600豪安左右,烧几秒后,没有电容或其他元器件稳度过高,继续烧几十秒后,元器件依然没有稳度过高。只能挨个拆电容,拆到大电容(滤波电容)后没有短路现象,检测电容短路。拆除nmos上管,对4脚放电(g级),检测1脚(S级)和5脚(D级)导通,判断nmos损坏。
维修:从别的主板上拆一样的电容更换。从其他主板拆除nmos上管并更换(nmos上下管性能方面上管电压大电流小,而下管电压小,电流大。nmos下管有部分引脚接地,所以可以判断出上下管)。
后续出现的故障:pwm芯片的开启引脚有2伏电压,skip引脚无电压,脚有短暂波形,8nmos上管有短暂波形。
下面只能再看看pwm芯片为什么不工作了。

网友:
查找tps51601a芯片资料,发现几个误区。1、此芯片的pwm引脚启动不是线性电压,应该是正玄波;2、此芯片没有fb反馈引脚,没有pgood引脚,所以不能自主控制pwm的占空比,也就不能控制输出电压;3、信号的电压一般在3V,一开始是2v,不是控制型号。根据为下面材料:51601A芯片

pwm信号的产生芯片,此芯片为cpu核心供电芯片,同时控制51601A芯片。

tps5160A的原理图,说明此芯片没有控制单元。

其他类型芯片的机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