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新圆梦Cih61MI v1.0主板BIOS芯片在哪

楼主(2024-06-11):
求助,联想新圆梦Cih61MI v1.0主板BIOS芯片在哪,有没有同款的大佬帮忙看下是不是这个:MXIC mx25L3206E
烧录加试了几次都是没有链接,识别失败

网友A:
图上的ROM1就是,识别不了是你的烧寻器的问题,可以换个其他品牌的BIOS刷好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ROM1就是,识别不了是你的烧寻器的问题,可以换个其他品牌的BIOS刷好装上去

那就没找错了,感谢

网友B:
这就是其BIOS芯片,焊下来烧录,没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ROM1就是,识别不了是你的烧寻器的问题,可以换个其他品牌的BIOS刷好装上去

能刷哪家bios

网友:
试试  RT809H能不能刷

网友C:
可以用烧录夹夹着,烧录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其BIOS芯片,焊下来烧录,没工具吗?

烧录夹不夹芯片就识别,把夹子一加上去就不识别了,管理里面也看不到烧录器的驱动了

网友:
BIOS我在这个论坛找了几个,暂时还没刷,遇到一个问题,烧录夹一夹芯片,电脑就不识别烧录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烧录夹夹着,烧录BiOS。

有烧录夹的,驱动啥的都装了,不夹芯片,编辑器都能识别到ch341,一夹芯片就连接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烧录夹的,驱动啥的都装了,不夹芯片,编辑器都能识别到ch341,一夹芯片就连接错误

芯片有好几种规格:一般以25或24打头的居多。你好好看看CH341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