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 a320i 支持 1-5代BIOS

楼主(2024-06-11):
主板详情:
  CPU :R5 5600G
  内存 :DDR4 8GX2 3200
  固态 :三星PM961  128G
  显卡 :AMD Radeon Vega Graphics 7
先说下BUG  这块主板默认是LVDS 输出,需要HDMI输出得进BIOS 因为我屏幕还未到,目前不知是否BIOS 界面是否有BUG  刷的BIOS 是 昂达 A320IPC BIOS 理论上昂达的BUG 这主板也会有
关于跑分: 测了下 锁35w 解锁功耗墙还未有 进BIOS 条件如设有LVDS 屏幕 可以测一下  链接有两个BIOS 一个关闭LVDS 支持2 3代锐龙一个支持12345代锐龙 未关LVDS
如果LVDS 有人刷了BIOS 可以告知下解锁方法 步骤 感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MxFklU3S_IrnX5BRlBKeA?pwd=c7g5
提取码:c7g5

网友:
1-3代不要刷,会锁频,运行极慢,4代以上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有方法关闭 LVDS 也请跟我说下感谢

网友A:
默默的问一下  这是工控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默默的问一下  这是工控板吗

方案都差不多, 我准备把LVDS 芯片拆了  这个主板有工控 也有一体机的,AOC  攀升P23 等 , 我这个是一体机拆机板 有点小问题自己搞定就是LVDS 很烦

网友B(2024-11-19):
想请教一下,这个拆了lvds芯片,就可以直接hdmi输出了吗,还有就是,不刷的话能支持速龙 200ge cpu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这个拆了lvds芯片,就可以直接hdmi输出了吗,还有就是,不刷的话能支持速龙 200ge cpu么

拆了也不行, 默认是 LVDS   拆了之后核显不能驱动

网友B:
不知道为啥,这板子放了很久,再拿出来已经不开机了,风扇也不转了,就硬盘还发点热,其他的都木有反应了,感觉应该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啥,这板子放了很久,再拿出来已经不开机了,风扇也不转了,就硬盘还发点热,其他的都木有反应了, ...

这板子容易坏EC 我的也坏了 留垃圾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