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80品牌机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24-06-11):
怎么处理这个不开机的故障,好像短接开机不触发,怎么操作,望指教

网友:
找个点位图或电路图,先查待机条件

网友:
给维修店修。

网友:
其实很多老司机也不知道怎么操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花钱

网友:
委托给别人把

网友:
自己研究用,学习用

网友:
应该是电脑坏了

网友:
你得知道开机工作原理。

网友:
换lO,换南桥

网友:
检查桥是否短路了 桥坏直接换板

网友:
找个维修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