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2 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2024-06-12):
ACER   E5-472 这机放放就会不上电,连待机电流都没有,也许一个月,或者几天这样会出现 之后只要把大电池拆掉,用电源马上正常,之后不管用电源或者电池都正常,大电池是有电的,这种情况正常无法确定是不过保隔还是不出待机,遇到这种情况大师们如果检修,最主要是后面又一直正常。板号为DA0Z8BMB6D0

网友A:
这个机型之前修是换3V、5V电容。

网友:
不正常时你测下供电看有没有,没有查下开启,这种只能慢慢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之前修是换3V、5V电容。

终于在裸板和接电池上出问题了,已经过了保隔,是没有待机电压出来,如果一把电池弄下来,估计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