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网络IP段不断跳动,怎么固定?

楼主(2024-06-12):
公司用的睿易网络产品,路由器为睿易安全路由器,交换机用的是睿易VLAN交换机
交换机分了四个VLAN:
VLAN1:192.168.0.254
VLAN2:196.168.100.253
VLAN3:192.168.150.253
VLAN4:192.168.1.253

公司办公室及前台使用的是:VLAN4网段
但公司餐厅部的电脑和点餐机(均要使用VLAN2才能正常使用内部系统)用自动获取方式,则在VLAN1和VLAN2网段不断跳动,用固定IP方式无法上网
餐厅部VLAN交换机LAN口用的是TRUNK模式,Permit VLAN:均全选以上4个VLAN口网段,但Native VLAN口则选用的是VLAN1网段
请问各位大哥,这种情况下,VLAN交换机该怎么设置,才能使餐厅部的电脑和点餐机网段,自动获取方式为VLAN2网段而不再跳动到其他网段使用?

网友A:
是否3的容量不够,把3的150改为200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否3的容量不够,把3的150改为200试试

应该不是,我有想过,把餐饮部的VLAN3 TRUNK模式里面的 native VLAN1改回VLAN3,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导致的IP跳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我有想过,把餐饮部的VLAN3 TRUNK模式里面的 native VLAN1改回VLAN3,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问 ...

你改了有把关联的设备都重启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有把关联的设备都重启一下吗?

重启过了,也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把餐饮部的VLAN1改成VLAN3,用TRUNK模式,那些电脑和点餐机还是会跳回VLAN1的192.168.0网段,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