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842电源,电压起不来,搞不动了,求助

楼主(2024-06-12):
一台D-Link老交换机,用着用着不复位了,所有指示灯长亮,拆开一看,所有6.3V的电解电容都鼓了,这下好办了。

换上4个新的电容后,上电,不但没好,电源本身反复重启,上电断电上电断电,喘振了。

心想不会这么背吧,换几个电容把个好电源整坏了,换之前还能输出的,这看看那看看,发现400V 大电容状态也不是很好,略微有一点鼓包,有的是,换。再上电,不行,喘,又看看3842供电脚的电容,没啥问题,也换了,再上电,还是不行,不太会修电源,也没整过几个3842,没招了

好在有时间,上网找图纸,没有,情理之中。但找到了官方的简介PDF。

虽然是我的东西,但这东西不管用,一没经验二没图纸,咋整,没招就把那些常见的易坏的元件换一换试试。电容换过了,启动电阻,查了没问题。现在这种喘振不知道是芯片供电出了问题,还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保护了。查反馈见客户的光耦,好的,也换了,有个431,换了,还有个可控硅,拆下仔细检测也没问题,3842芯片也换了,都不行,还是喘振。

又没招了,换个电容咋就不能启动了呢,干脆把原来的4个鼓包电容换回看看,结果另人意外,电源好了,能启动了,但电压输出只有2.1V多,很低,换一只好电容上去,电压高了一点,又换一个上去,又高了一点,4个都换上去,居然没有喘振,电压2.9V,有点不对劲,还有一路风扇用的12V,电压也只有不到10,交换机有时可以复位有时就保持长亮灯不能复位。

断电一会后,再上电又喘了。拆下1个好电容,不喘了, 感觉这个故障有点意思,为啥换了好电容就不行了,质量有问题? 又整了几个拆机的电容,换上一样,看来不是新电容的问题。

这下真不行了,还不想放弃,正好有时间,跑线画个图吧。费了三天功夫,图出来了。

有了图,这下敞亮了,所以细节,尽收眼底。首先要解决喘振问题,这是这个电源本身的问题,并不是换电容换出来的新故障,但为啥拆了新电容就不喘了,不知道。

喘振,要么是3842得不到供电,要么是反馈保护。又查保护电路,原来测的元件都没问题,有个稳压管ZD1没测,难道是它,测了没问题,但也换了,还是不行。激眼了拆了一个光耦,喘!又拆了一个,照喘! 这下行了,看来喘不是反馈整的,那就只剩下3842供电的问题了

装上两个光耦,开始怀疑R3,原来查它的时候,没有问题,不对,有点问题,这个电阻,色环蓝灰黑银,应该是68欧的,但拆下来测,电阻才3多点,咋还变小了,想不通。而且这个电阻长的也好看,明显和别的电阻不一样,要比其它电阻漂亮一些。

拆下这个R3,上电,原来啥样现在还啥样,喘的的和原来一模一样。看来喘的原因找到了,就是3842的供电不行,变压器的电没有供上。变压器坏了么,不发电了?匝间短路了? 为啥其它绕组是好的? 不是变压器的问题,还能有啥问题,是这个长的漂亮的与众不同的R3?  ,我换! 换了个68的电阻上去,不行,喘,改小点呢,47欧的,也不行,6.8的,我草不喘了,这咋回事,为了验正,把这个测量只有3.几的原电阻换回去,喘! 换上我的6.8的电阻,不喘了!!

我草,整好好几天,现在终于是不喘了,问题居然出在这个漂亮R3上,仔细一想,它不是电阻是好像是个电感,68uH的电感,但话说回来了,没见过这块用电感的,3842标准电路的用的都是电阻,10欧左右的电阻,再说丝印明明是R3,咋就是一个电感,想不通。既然是电感,手头也没有,就用漆包随便线绕了一个换下6.8的电阻,也好用,不喘,可以持续供电!

到此,喘振修完了,迷迷糊糊修完了,也不知道为啥,现在电源上电正常,但输出电压只有2.7多,12V那路也蛤有10左右,又拆下两光耦,一点改变没有,看来不是反馈造成的电压低,3842供电不足会造成输出电压低么,不知道。7脚电压倒是只有13V,确实是有点低,但为啥只有13V,不知道,输出电压咋整才能起来呢

经过观察,现在2.7的电压,交换机复位时间要15分钟,复位后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道复位时间这么长和电压低有没有关系,于是断开排线直接用可高电压整个3.3电压接上,我靠居然它2个小时也没复位! 换上原来的电源供电,虽然只有2.7V,但过15分钟是几乎100%可以复位的,为什么呢,解释不了啊,彻底懵圈了

有对这个电源感兴趣的朋友,发表一下你们富贵的经验吧

网友:
你描述太多了,懒得看。
按配图,R3是二次供电的限流电阻68欧。
3842要正常工作,7脚供电脚不低于16V,而且要稳定。8脚有稳定的5V基准电压,4脚约2V。
还有就是,就是没经过电桥检测,
换个淘宝的新买的电容,不一定就能正常工作。

在后级用可调电源加电,测光耦34电压能说明反馈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3842  8脚有稳定的5V基准电压?

网友:
想修了,发过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A:
两个方法 1、二次供电不稳,用直流电源给3842供电是恢复正常。
2、反馈故障,后级3.3V处加个可调电源3.3左右微调看光偶是否导通。
根据结果查相应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方法 1、二次供电不稳,用直流电源给3842供电是恢复正常。
2、反馈故障,后级3.3V处加个可调电源3.3左 ...

给3842加直流电源我只敢在不接220V的条件下加,如果加了220V,那3842的地接的是热地,不敢往可调直流电源上接,接了估计会跳闸

网友:
重点检的这个,容量没问题,也换过,甚至加大容量,都没用

网友:
动烙铁的地方太多,容易造成二次故障:daxiao:

网友(2024-07-26):
这个故障太奇怪了!

网友:
电源打嗝应该是空载,电源比较轻,加大3.3v空载电阻试试。

网友B:
3.3V只有2.7,偏差18%;12V是7812给的,只有10V,说明输出电压低;IC 7脚13V,接近欠压保护点以上,判断脉冲宽度低于了。为什么不调一下取样电阻。
先把3.3那路的光藉拆下,再调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只有2.7,偏差18%;12V是7812给的,只有10V,说明输出电压低;IC 7脚13V,接近欠压保护点以上,判断脉 ...

拆了光耦都不行,调电阻会有啥用

网友(2024-08-26):
加大与3842第七脚连接的电解电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