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SN-I52C 特定花屏疑问

楼主(2024-06-12):
求教下坛友,现在本子情况有下面这些症状:
1. 开机自检加载的时候,logo画面就有持续小幅度撕裂,进系统加载核显驱动后显示正常。
2. 进系统后,如果运行显示器测试软件比如aida64的屏幕测试, 或者拉伸excel表格的时候,内屏直接花屏,花屏状况如下图,集中在左侧四分之一处。核显连接外屏显示正常,重新给核显手动打驱动,内屏又恢复正常。
3. 重装系统的话,如果镜像不预先打好核显驱动,安装界面就花屏,PE或者安全模式也是,反正无核显驱动进系统一定花。

换过屏,情况没有变化,也应该不是屏线问题。BIOS只有混合选项,没办法禁用核显,现在把不准是核显输出内屏那部分的逻辑电路问题,还是板子输出内屏线路的问题。如果打了驱动就正常的话,可能核显问题大点?求大佬给点意见,感谢

网友:
不应该是逻辑电路问题,感觉还是核显问题大一些

网友A:
先屏蔽独显试试吧

网友:
既然不是屏,也不是系统或驱动,那剩下的要么独显要么集显

网友:
那就是cpu了呗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那估计就是核显内部问题了,完了找机会换个U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屏蔽独显试试吧

试过了是一样的,单独核显和混合都会花。

网友B:
这集显还不好搞,在cpu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集显还不好搞,在cpu里

所以只能考虑换个U了

网友:
CPU虚焊,重新加焊试试

网友:
大概率屏坏了

网友C:
我看着就是屏坏了,不像是主板有问题,楼主说换屏还是这样子,那你检测下内存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线!!!!!!!!

主要是装了驱动就恢复正常这个,实在是觉得太奇葩,要是屏或者屏线有问题的话,和核显驱动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着就是屏坏了,不像是主板有问题,楼主说换屏还是这样子,那你检测下内存看看有没有问题。

内存换过了, 也压力测试过, 都没报错过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加热CPU试试看

网友:
那基本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CPU重置锡珠,可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