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C630刷系统黑屏

楼主(2024-06-12):
原系统崩了进入黑屏进pe黑屏好像BIOS系统锁死进入BIOS无问题处理器850内置128G EMMC 求助

网友A:
系统崩了以后那一般还是系统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崩了以后那一般还是系统故障

怎么装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