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DELL R730XD主板不定时掉电疑难求助

楼主(2024-06-12):
服务器DELL R730XD,板号38Y6R  版本号:A02(2),
正常使用过程中突发掉电,掉电以后不能正常再开机,需要拨除电源几分钟时间再上电,可以正常触发开机,但是仍不定时掉电,在BIOS、WINDOWS系统都会掉电,时间不定时,掉电的时候,主板只亮IDRAC区域的一颗绿灯,测量无待机电压。已更换电源,更换内存,更换CPU,最小化系统,都一样,仍会掉电。在正常运行期间,升级BIOS和IDRAC固件都正常进行,升级后仍存在掉电的情况,最长一次AIDA64拷机了两个多小时才掉电。
经过多次的反复上电,现在出现告警,DIMM电压超出范围的告警,一上电就告此警告,,IDRAC运行,但不能开机;
如果放电以后仍存在告警,通过拔除CMOS电池,再放电一会,再上电,就可以开机,开机后仍存在掉电或DIMM电压告警;

没有维修经验,无从下手,也问了很多地方了,没有这款机器的图纸,故寻求大神指点,感激涕零。

掉电以后,只亮一灯,此时无待机电压,此时IDRAC也没有工作,测量无电压;

放电以后,能开机,指示灯排亮起,进入系统可拷机,不定时掉电;

有时一上电,开机指示灯排前后两个灯闪,IDRAC有告警信息,DIMM电压超出范围,不能开机;

网上找了一张主板大图,供参考

网友A:
没点位 电路图难,先查内存供电电路,再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点位 电路图难,先查内存供电电路,再升级下BIOS试试

BIOS和IDRAC固件已升级最新,未能解决故障,不知道如何查内存供电,只会测试待机电感的待机电压,而且去除CMOS电池后放电,再上电,可开机,可进系统测试,不定时掉电,掉电后,无待机电压,类似有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和IDRAC固件已升级最新,未能解决故障,不知道如何查内存供电,只会测试待机电感的待机电压,而且去 ...

多数是内存供电过截(微短), 用热成像扫下应该能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点位 电路图难,先查内存供电电路,再升级下BIOS试试

应该是待机电路的问题,引起的DIMM电压告警和掉电保护,DIMM电压告警是后面才出现的,之前掉电后直接保护了,不能开机,需要放电以后才可以上电开机,去CMOS电池会直接开机,不用手动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内存供电过截(微短), 用热成像扫下应该能发现

太专业了,没有热成像

网友:
没有图纸想查掉电太难了

网友C:
不过建议一个思路,不能触发说明是桥保护了,极有可能是thermtrip

网友(点评):
thermtrip是温控保护是吗?能开机时,进入系统拷机,温度监测正常,都是40多度这样,有时放电完,也不能触发,如果是温感输入有异常,没图纸也没办法判断是哪个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建议一个思路,不能触发说明是桥保护了,极有可能是thermtrip

现在测试,保护后,TPS53513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没有电平,但是前级触发是谁给出的,找不着;

网友(点评):
EN应该全是CPLD给的,就是iDRAC那块区域里有一个比较大的Altera的芯片,另外CPLD工作的话那7个LED应该会显示一些信息,不会全不亮,全不亮的话我怀疑是3.3V辅助供电没出

网友(点评):
掉电后,TPS53513的芯片工作状态。如果正常开机的话,EN的输入电平是3.64V,没找到是哪个芯片给出的触发

网友(点评):
即使掉电状态,TPS53513的12V工作电压正常,EN无输入,VOUT无输出3.3V;

网友D:
那个元器件温度高 掉电的吧 或者时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桥给的,桥本来就有erp之类的功能可以关闭一部分s5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元器件温度高 掉电的吧 或者时钟没有

无头绪,放电一下,能开机。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桥给的,桥本来就有erp之类的功能可以关闭一部分s5供电的

DELL的bmc是上电就工作的,应该不会主动关断。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把这个电阻去除,从原来的2个多小时掉电,延长到5个小时掉电。没搞明白...

网友:
元器件不良吧

网友E:
我有图纸点位,不过这图纸太复杂,我都不怎么看得懂。

TPS53513电源管理芯片有3V和5V两个,楼主去掉的电阻看原理图打叉应该是可以不装的吧

thermtrip也可以搜,不截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有图纸点位,不过这图纸太复杂,我都不怎么看得懂。

TPS53513电源管理芯片有3V和5V两个,楼主去掉的电阻看原理图打叉应该是可以不装的吧

thermtrip也可以搜,不截图了。

太牛了,能分享一下图纸吗,我测一下条件。

网友(2024-10-28):
引用 网友B:
太牛了,能分享一下图纸吗,我测一下条件。

我也想要。

网友:
第二个症状一模一样,今天刚换了下5号风扇座边上的LM393比较器,我理解是DIMM的3.3V和3.3V参考的一半比较,产生所谓的DIMM PG信号,但是换了也没啥效果。

比较器右侧从上往下数第二个电阻两端是3.3V和0.096V,原先我以为是比较器坏了导致流进去电流比较大,但是换了也没用,后来量了一下3.3V轨道对地阻抗102Ω,应该确实有哪里短路,但是没热成像也比较难搞,唉

如果拿镊子短接这个电阻,左边电压会马上升上去,然后拿掉就很快下降,像电容存不住电一样,但是不会马上降到之前的0.096V,这段时间内如果按开机键是可以开机的,如果开不了机可以临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图纸点位,不过这图纸太复杂,我都不怎么看得懂。

另外,大佬,同求一份点位网上找遍了都没找到

网友:
我的也变成这样了,本身是报DIMM电压异常不触发,DIMM电压比较器那里做一下手脚可以开机,后面发现待机通电久了整个控制面板会掉电,idrac也断电,网上说拔掉控制面板可以解决,拔掉后待机不会掉电,但运行约10分钟整机突然停机,后变为和lz完全一样的情况。同时:主板7个诊断LED灯号为“闪-灭-灭-亮-灭-灭-闪”,查了下手册说是辅助供电保护(AUX. power failsa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