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量产工具

楼主(2024-06-12):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硬盘用什么量产工具

网友A:
工具我有,但是不知道你会不会用!SM2258G或者是SM2258A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我有,但是不知道你会不会用!SM2258G或者是SM2258AB

麻烦分享我试一试,网上我下载一大堆都不行

网友B:
这个主控带锁,需要更换公版主控才能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带锁,需要更换公版主控才能开

哪儿能下载呢,能分享下软件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儿能下载呢,能分享下软件吗,谢谢

需要换硬件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换硬件才能开

意思只有这条路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