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跪求P14S GEN2 NM-D351 bios程序

楼主(2024-06-12):
跪求P14S GEN2 NM-D351 bios程序,有两个u2201和u2202

网友A:
GEN3的 我有 刚编程器复制出来,只有U2203(JBIOS2)但是是工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N3的 我有 刚编程器复制出来,只有U2203(JBIOS2)但是是工程机

谢谢了,我需要gen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347937&themecolor=f30c5c&circle_i ...

谢谢了,又碰到个新问题了,u2202这个芯片不能刷,刷完后就不能亮机了,只能用原来的老版本才能亮机,   u2201这个芯片可以随便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