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奇怪的ROG本 电流到0.75A左右,一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24-06-12):
i7 7700U  1050显卡,有PCH,拔下硬盘数据线,就可以开机,关机再插上完全正常。

隔一晚,重复此现象,大家有没有经验分享。。。

网友A:
查下硬盘供电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硬盘供电转换电路

主要是拔掉,再插上,完全正常。
还有就是即使硬盘电路有问题,也不至于不显示啊。。。拔固态M2硬盘和拔HDD机泄盘都可以开机,开机后再插后就完全正常了。

网友A:
只接机械硬盘能不能开机,如不能的,拆掉硬盘转换电路,外接供电试试,这种问题只有慢慢试,还有就是刷过BIOS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接机械硬盘能不能开机,如不能的,拆掉硬盘转换电路,外接供电试试,这种问题只有慢慢试,还有就是刷过BI ...

都可以,单独机械和M2都可以开机。
开不了时,拔一个,就可以开机,开机后,再插回去就可以了。
BIOS已经升级过了,最新的。出问题后就升级BIOS了。

网友:
硬盘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