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8540W LA-4951P触发瞬间掉电

楼主(2024-06-12):
HP 8540W LA-4951P触发瞬间掉电:
1.
打值未发现短路,接可调电源不过保护隔离,因HP 部份机款需要适配器中间针检测信号,故找2个相同阻值的2.2K分压成 8.43V接在电源接口中间针位置,通电待机电流0.018,测待机3 5V正常,触发上电无反应不开机,先在网上下载了几个BIOS,有两个可以自动上电到0.046-0.052左右瞬间掉电,然后不断重启掉电,测充电芯片BQ24740RHDR   PVCC 19  REGN 0  ACDET 0  VREF0.52   VDAC 3.3  VDAJ 1.26

2. SLP_S3#瞬间已产生
   示波器测量各电感前端,有瞬间波形,应该电压已产生,不知道是过压还是过流或检测到其它异常瞬间掉电,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中间针电压是否是对的,是否需要原装适配器,求解。

附:图纸及可以上电自动触发的BIOS

8540P LA-4951P.pdf

8540W LA-4951P.pdf

Hp EliteBook 8540W LA-4951P_KAQ00_Rev1.0.bin

网友A:
充电芯片BQ24740RHDR   PVCC 19  REGN 0  ACDET 0  VREF0.52   VDAC 3.3  VDAJ 1.26

充电芯片这么多脚电压都不正常   首先ACDET在大于0.6V, PVCC大于5V, VREF 就会输出3.3V REGN  6V

网友:
现在问题首先得确认适配器中间针电压是否正常,目前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BQ24740RHDR   PVCC 19  REGN 0  ACDET 0  VREF0.52   VDAC 3.3  VDAJ 1.26

充电芯片这么多 ...

这个中间针还没有确定,这个保护隔离还不简单,信号挺多的。我想,首先第一步得确定中间针电压,这个中间针信号连接不少控制信号及电路。

网友:
用个原装电源试试看

网友:
没有原装适配器,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发到网上求解

网友:
这种我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咱们讨论的是技术性问题,不是换板了事

网友B:
惠普戴尔的中间针不是电阻分压的,有个三脚芯片的,单个脚就可以跟主板通信的。你要改可以x宝买芯片改,有65w 90w 130w等等

网友:
过流,不用看,测转换电压负载肯定有电容短路,你这案例跟我之前修一样,不过我的是蓝天主板slp s3有一小山谷就掉了,最后测出一个转换电压短路,电容击穿

网友:
HP的图纸哪里搞的?

网友:
可能还是有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戴尔的中间针不是电阻分压的,有个三脚芯片的,单个脚就可以跟主板通信的。你要改可以x宝买芯片改,有6 ...

这就没有必要了,自已的板花太多钱还不如当料板。

网友:
刚看了下这个老古董

网友:
最新进展:现在给PQ109强加控制3.3电压,ACDET 2.7V  REGN 5.89V
掉电也变慢很多了,电流0.064--0.032跳变……
明天准备刷回原BIOS试下
因我最近上夜班,所以每天进度一点点,没有时间专修。

网友:
示波器用上了,加油加油

网友:
今天继续检查发现当断开J1跳线点后故障一样掉电开来不是HWPG信号引起的,示波器测量:
SLP_S3#对比其它所有电压都是SLP_S3#先掉

网友:
HWPG信号相关电路

网友:
忘记说了,待机3 5V不掉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来自 广东佛山
这块板现在被迫放弃维修了,图纸与实物很多对不上,又没有点位图,说实话这板还是很有难度的,
有一个奇怪现:图纸位置的PU601 是0.75V输出,PU602是1.8V输出,用得是2个芯片,但实物是一个芯片PU602 10脚芯片,1PIN是2个电阻串联一端接一个信号一端接地,2PIN和9PIN是接地,4PIN和6PIN是接5V ,10脚是通过一个电阻一端接地一端到过线孔,
当手摸芯片的1脚或用万用表笔测试1脚时芯片输出1.79V正常,且电流跑到0.180左右不掉电,刚开始以为是虚焊,后来补焊无效后,发现用手摸或表笔接1脚时芯片有输出,后来做了一个试验找一个电阻一端接地一端接1脚,当电阻选择在20--100K左右时输出正常且芯片位置发出 异常声响类似于高频啸叫,电流跑0.289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