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7000P 2020H不能正常触发。

楼主(2024-06-12):
版号:NM-C911 REV1.0
故障现像:按开关无反应。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拯救者Y7000P2020H。配置10代i7,2060显卡的电脑,说是不开机。拿到手里,按开关无反应。随后把机器留下,拆开后盖,取出主板,打各个电感的二极值并没有发现短路等异常。然后接上可调电源,自动上电了,随着电流上升,归零,上升归零三次后,稳定在2.x安,连上HDMI,发现已经正常亮机了。这。。。。。没问题啊。
拔下电源插头,电流跳变三次,还是可以亮机。
重新装回去吧。
一切都安装完毕,插上电池排线,又自动上电,又经过三次跳变后可以正常进系统了,插上适配器,也能正常充电。妥妥的没毛病啊。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了。。。。。。
后来发现,能正常进系统 ,但在系统下按开关键没有反应。除非长按15秒以上,可以强制关机。还有就是键盘上的~@#$%符有时不正确跟别的“|、是串的,也就是按@打出的是”,别问我是怎么发现的,我家的WIFI密码里有@,我输入N次都提示密码不对,后来在记事本里把密码打上才发现的,键盘字符26个字母还有数字都正确,只有shift+双字符键才会出现个别字符不对的情况。
正常关机后,再按开关,没反应。。。回到刚开始的状态了。
后来发现,只要把CMOS电池拔下来,插上电源或电池,都会正常开机显示。只要插上cmos电池就不能正常触发。
又把板子拆下来。
重新来吧。接上电源。显示后按开关强制关机。待机电流0.02(三位)。按开关没有反应。因为能开机也就没测待机条件。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EC型号是IT8227E-192CX_LQFP128_14X14,测得110脚ON/OFF电压3.3v,当按下开关时,有3.3v-0v-3.3v跳变。
接下来测EC到桥的86脚PBTN_OUT#,测得电压是3.3v,按开关,信号没有变化。难道是EC坏了??还是桥坏了???
关键是,不插CMOS电池,照理说可以正常开机的,ec和桥不应该坏啊。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谢谢
这个EC带不带程序??
手头有RT809F能刷这个EC吗?
谁有这个机器的EC程序可以提供一下吗?

后来在PE下测试键盘一切正常,系统也有问题。这个先不管了。在淘宝上订了EC回来,换上试试吧,这个EC可真不便宜。

网友:
等待结果,继续发贴。。。

网友:
这个通病不是右边一键还原有问题吗

网友:
这机器最容易烧显卡了

网友:
今天,又检查了一翻,插上CMOS电池后,不能触发时测量了一下VCCRTC,RTCRST,SRTCRST,这三个信号,发现VCCRTC3.03V,RTCRST2.98V,SRTCRST2.98V,请教了一个高手,这哥们说RTCRST,SRTCRTST这两个信号不太正常,正常应为3.3V,还说这个本子要插上电池才能触发。于是,我插上电池,还是不行。后来这哥们问我刷没刷过BIOS,BIOS我确实刷过,在论坛里下的也是一个效果,刷了好几个。还是不行。后来给我传过来一个让我试试。结果刷完好了。一切正常了。BIOS文件在这里。有用得着的来下吧。

Y7000P-2020H_NM-C911_ R10.BIN

网友:
你用的是原装电源吗

网友:
这个机器买ec不如直接买个料板

网友A:
白高兴一场了。早上还用着正常呢,现在又是原来的故障现像,搞不好是桥的问题了。ec还没到,等到了换上再说吧

网友:
现在的芯片难买啊  基本都带程序

网友:
一开始想买个料板了。一看啥都 没有了,纯纯的电容电阻,干干净净的。

网友:
那到底是啥情况了,我现在有一台距你的一样

网友:
换了EC也不行,不知道新换的EC是不是有毛病。

网友:
小板都没有接

网友:
你这问题应该不是EC问题,你这RTC RST电压是正常的,有人说了还原开关,可以看下,还有LID

网友:
一样的故障,有找到问题的没有

网友:
换了EC不行的话就干桥吧,都忙活这么久了,也不差这个工夫了。毕竟S3是要从桥发出才能上电的

网友:
最后换桥好了。

网友(2024-10-17):
NM-C911  图纸与点位

NM-C911 .pdf

NM-C911 .tvw

网友(2025-01-04):
最后换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高兴一场了。早上还用着正常呢,现在又是原来的故障现像,搞不好是桥的问题了。ec还没到,等到了换上再说 ...

我就说嘛   感觉这不是BIOS问题

网友:
EC可能性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