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改诱骗器求助

楼主(2024-06-12):
这个华为的改诱骗器接哪个位置求助。我接图片这个位置充电很慢很慢,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我买的诱骗器有问题了

网友:
你接错位置了,

网友A:
大哥能帮我看一下接哪里吗?祝您身体健康,财源广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能帮我看一下接哪里吗?祝您身体健康,财源广进

这个的看图纸,诱骗器必须接到保护隔离管的前端。没有图纸的话没办法改

网友:
这整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接这里通电的话应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看图纸,诱骗器必须接到保护隔离管的前端。没有图纸的话没办法改

这个就是保隔的前端 不知道就不要瞎回复

网友:
为什么华为C口不升压那么难修?又没图纸,芯片又多,修得怀疑人生。

网友C:
其实不用动主板的。改个type的19v电源就行了

网友:
买个外置的诱骗线!不改内置了

网友:
怎么改得,好多断线华为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用动主板的。改个type的19v电源就行了

不动主板?怎么说,直接改到检流电阻前端?那检流电阻之前是不是要切断开,不然19V电就跑到主板typec升压电路pd芯片去了?就会烧掉,电流倒流?这样改19v的话,数据typec口的应该没法使用了,因为只是接了2个+-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