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频测试81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6-12):
超频测试完后查看是mods.log对吧?
里面没有显存信息只有一个代码818,怎么搞

网友A:
卡B2没法超频,系统里面显示不出来X16也没法超频,跑mats或者nvm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B2没法超频,系统里面显示不出来X16也没法超频,跑mats或者nvmt试试

这个不卡b2,是装戏动黑屏,刷了个bios后是装完驱动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B2没法超频,系统里面显示不出来X16也没法超频,跑mats或者nvmt试试

普通测试PASS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