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的故障请教

楼主(2024-06-12):
杂牌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灭,背光也能同时亮一下.此故障维修思路求助.

电源板到逻辑板只有一个5V供电,上电后5V稳定.
逻辑板上也只有一个3.3V三段稳压管,也正常.

电源板IC为9687GN,保护脚对地去掉保护故障依旧.
背光为灯管,不是LED.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你可以接一个信号输入并且尝试调节,听听有没有声音,之后继续检查

网友:
先确定电源板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2024-08-04):
直接换LED没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