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下一天维修中的事

楼主(2024-06-12):
好久没好帖子了,今天兴致来了就发个吧,图片什么的是没有了,机器是修好了,路上快递三四天,到手上维修时间也就四五个小时,今天的主角是拯救者,板号是NM-C911 10875U 2060显卡这款配置的机器,机器未发来前,就说明了无线网卡和声卡同时不能用了(但是机器是能的),修这款机器多的老板都知道虚焊也是拯救者南桥的通病,不用说主角登场了,到手机器后上电测试,电流跑到2.4A左右,大小写都不显示,联系了发货的师傅,说是动过声卡芯片后还能亮机的 ,换内存,清EC程序,刷BIOS未果,不麻烦了直接重植SRJAU南桥吧,重植后测试进系统,无线网卡信号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解决了,重要的是喇叭打叉,设备管理器里搜索不到声卡,啥都不说拆了,测量 四条总线到桥的阻值都正常,证明没有断线,声卡要工作,先要满足供电、时钟、复位这些条件,供电先一一测量了下 ,独独缺少了1.8V供电,仔细观看主板, 再对照图纸,发现是拆装声卡的师傅,把一个P沟道的MOS管换成的K27,明显是N沟道的,料板找个换上,为防声卡芯片没装好,自己又重拆装上,供电满足了,时钟、复位这些想必不会缺,装机测试,很明显的飘红的喇叭已经正常了,但是拖动还是无声音,很明显声卡芯片也被那个师傅拆挂了(数字电路正常、模拟电路坏了),料板上拆个装上后,再次装机测试,久违的咚 咚声音量调节大小音出现了,做点好事吧,主板上的有线网口也是坏的,料板上拆个装上测试下,功能完好无缺了。BIOS是改成集显的,有显存电路烧坏显卡的可以刷此BIOS改集显。修好此机,来个客户蓝宝石RX590显卡,客户描述装机能亮下,一会立马黑了,接测试主板故障实锺,拆出来按供电时序测了下1117的输出脚,才4.6,核心供电0.3V多,再过一会再测下,才3.6了,很明显是5V电压的问题,1117就不用说了 , 12V的输入  ,左下角是ADJ调节,也就是FB,以前修的580上的电阻是50K和150K的分压组合,实测此显卡的也是,测量电阻大小没问题,管他呢电阻不值,直接换掉,冷却后测量输出脚已经稳定在5V,核心供电也恢复了正常的0.9,此卡还是未拆过的,清过灰换了硅脂后又有再战几年了

NM-C911 1.0集显改ME 10875U.bin

网友A:
学习了显卡5V稳压1117 ,分压反馈电阻测量阻值正常,更换后5V正常了?

网友:
给分享的人点个赞

网友B:
前一位师傅是没图纸和点位,P管换成N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显卡5V稳压1117 ,分压反馈电阻测量阻值正常,更换后5V正常了?

这在维修中很正常  量着正常  但在电路中不正常 、

网友C:
这么牛逼的技术,还是学员?

网友:
看得我眼花缭乱 好复杂

网友:
太专业了,我一个普通装机员表示看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牛逼的技术,还是学员?

迅维学员看着是学员  ,权限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位师傅是没图纸和点位,P管换成N管

这么牛的么

网友:
小说写的不错

网友:
嘿嘿 要有那文采就当码字员去了

网友:
感谢分享,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感谢分享,内容写的很详细,通俗易懂

网友(2024-10-03):
我的gpu供电电路烧坏怎么改    检测独显的是什么型号   知道的兄弟说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