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修复一台微软Surface pro4 不开机 卡LOGO故障

楼主(2024-06-13):
机器到手的时候不开机 电流有正常起跳 刷了几次BIOS后 都是直接卡彩虹条

测试VCCGT 多次电压 没有一点变动  搞的我怀疑人生了

后来思考后 硬盘是好的 无盘也卡 就着手检查 SSD 座子电路

最后发现 机器是被人修过的  少了个零件 U4325

又不用SATA 手头也没有零件换 就讲究下

通过鑫制造图纸 查看后感觉作用不大 就短接了

下面附上图纸

网友:
有了第一台经验 家里还有几台 应该会顺畅了

卡LOGO的 机器 基本都是硬盘会发热 热成像下45-50度左右

第二台 I7的直接 拆座子更换试试 也懒得去一个一个测量了

网友:
第二台没有搞定 拆了座子 故障依旧

不过第三台找到问题了

我家反正500台PRO4  死磕到底

网友:
被上家拆掉了吗

网友:
修微软的机器风险有点大,屏幕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有2种板,又一周没有装的  一种装了的 但是通过热成像观察 卡logo 刷多次BIOS没有用的 硬盘主控芯片都会温度高于正常机器 应该是读盘信号出问题 没有产生复位信号 卡logo 我比较小白 也不知道判断的对不对

网友A:
想知道大神们接修微软的是怎么规避拆屏风险的??有什么独到的拆屏方法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你们修微软需要报易碎风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大神们接修微软的是怎么规避拆屏风险的??有什么独到的拆屏方法能分享一下吗?

压根没有风险,百分百无损拆,surface pro3除外,那玩意有时候自己就裂了

网友C:
我家反正500台PRO4  死磕到底   这是收的统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大神们接修微软的是怎么规避拆屏风险的??有什么独到的拆屏方法能分享一下吗?

记着排线位置不要划太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反正500台PRO4  死磕到底   这是收的统货吗

是的,好坏一起,爆屏的什么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修微软需要报易碎风险吗

不通电,说了屏幕风险,拆机很小心没发现什么异常,修好主板发屏幕破了,客户说贵

一毛钱都收不到

网友:
这surface 4好修

网友:
平板拆屏真麻烦

网友:
p4屏幕很好拆 是上传不了视频 不然拍个女员工几分钟拆一个的视频给你们看看

网友:
两分钟拆完,不带加热的,注意排线位置,摄像头那边用铁片化开,不要划深了,两边用塑料片塞进去滑下来,然后拿下排线,掰开就完事

网友:
真有钻研精神

网友:
微软接过几台,不敢拆屏幕都没去研究过

网友:
学习了,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EC问题也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