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800 SATA SSD 128G固态硬盘显示20M

楼主(2024-06-13):
有俩块一模一样的联想X800 SATA SSD 128G固态硬盘,故障现象一样,用开卡软件测试,只显示20M,开卡也开不了。怎么办?

网友A:
开不了,换一个开卡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不了,换一个开卡的软件

换了好几个了,再没有了

网友A:
听说要清卡再量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要清卡再量产的。

怎样清?能告诉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样清?能告诉我吗?

我也不识,只是见过他们操作,先做了二个操作清什么的,再开卡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识,只是见过他们操作,先做了二个操作清什么的,再开卡就可以用了。

麻烦你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