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威6 pro按键盘直接关机

楼主(2024-06-13):
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用外接键盘正常,就是用自带键盘关机,开机按F12进启动菜单也关机,换过键盘一样,刷过bios一样,大家有遇到的吗
自带键盘
iOS
联想

网友:
键盘带开关吗,可以看下相关电路

网友:
开关键是不是在键盘上,量3.3V的ON/OFF信号,看下按键盘是不是3.3V被下拉成低电平,是的话就换键盘,另外裸板接键盘上电,板子不要放在键盘下方,看按键盘是否关机,如果不关机,那就是板子有断线

网友:
测开关状态

网友:
测一测键盘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裸板换新键盘照样关机,没图纸啊

网友:
查一下开关电路,估计接口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