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奇怪的问题第一次见

楼主(2024-06-13):
板号LA-J891P,10代,1660显卡。
问题是显存MOS击穿后换了显上显卡后正常了

烤鸡几小时后关机再开机发现显存拱电又被击穿了

无奈的再换显卡显存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不装显卡驱动能进系统,装上显卡驱动后重启
滚条后准备进系统黑屏,机死机,电流卡不动,显存发烫达到60度,

于是再换一套显卡显存,显存拱电芯片MOS管都换了故障一样

感觉故障还是在显存拱电问题上

请大师出山为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A:
这板烧2套显卡,显存,再修下去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烧2套显卡,显存,再修下去亏大了

那没办法呀,老客户的,人家一来就几张。

网友B:
查上管G极和自举升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上管G极和自举升压脚

好。多谢指点

网友:
这样修,亏老本

网友C:
查查上管控制的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D:
显卡芯片和上下管一套先换了吧

网友E:
船长应该告诉过你什么叫半导通状态吧。应该是g极电压不够  或者反馈有问题。  有条件的  把显存供电芯片和外围电路都换了 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上管控制的阻值正不正常

正常的,两路拱电管和主控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船长应该告诉过你什么叫半导通状态吧。应该是g极电压不够  或者反馈有问题。  有条件的  把显存供电芯片和外围电路都换了 简单粗暴

准备买买料板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芯片和上下管一套先换了吧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显存本来就会发热的(60度也不是很离谱),你测试的时候,要么旁边加上辅助风扇散热,要么就要把散热器装上。

网友:
21.6哪里学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