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BTX-4200KFS电路图

楼主(2024-06-13):
哪位师傅有长城BTX-4200KFS电路图,想修一个电脑电源
感谢

网友:
电源从来都是没有图纸的

网友:
对应这个型号的电路不一定有。
老款长城电源不带PFC 电脑电源,本站可以搜到相关电路。
且有一定参考价值。

网友:
没pfc的各种电源都差不多。网上搜一下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