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mos管为何一直不开启

楼主(2024-06-13):
这是一块有故障的2串电池保护板,也能正常充放电,电池端8.46v,但是输出电压只有7.86v,比电池端电压低0.6v,发现是Q2没有导通,但是4脚电压一直有4.26v,拆了mos管,换一个好的上去也是同样不能导通,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拆下的mos发现也是好的。断开r23(实际阻值10k),直接把4脚通过r6上拉(r6实际阻值7M),发现mos管还是不能导通,4脚电压还是4.26v,4脚也没有通往电路板其他地方。搞不懂了,请教各位大佬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A:
不能断开R23,断开后由R6上拉后场管就不能开启了,4脚的电压有点高,原因是R23阻值增大了,建议换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断开R23,断开后由R6上拉后场管就不能开启了,4脚的电压有点高,原因是R23阻值增大了,建议换一个电阻试试。

补充一下,电路图是网上找来参考的,实物mos管是N沟道的tpc8073,实测上拉电阻7M,下拉电阻10k,和正常保护板一样,根据规格书描述:Vgs=4.5v和Vgs=10v,Id=9A时,导通电阻分别是4.8和3.8毫欧,按理说珊极电压4.26v也已经达到开启的阙值,但是实际上是没有,而且断开下拉电阻,4脚的电压还是4.26不变,拆下测试mos管是正常的,放上去就不又不导通,所以才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
测测一下R25一两端的电位是多少?还有电池能充放电说明Q2已经导通了呀。现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