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嘲7000-13上电自动触发掉电往复循环

楼主(2024-06-13):
机型:联想小新潮7000-13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往复循环
详细情况:插上电源开机。电流能跑到六百多自动掉电,然后又跑到六百多,无限循环。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能充电。开机后CPU.GPU有轻微发烫。换了一个IO后自动触发现象消失。但是触发不了了(换的一个旧的IO)、按开机键在0.001-0.002之间跳变不触发,请问大神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本来能触发,现在触发不了,换上去的EC肯定有问题呗

网友:
看看USB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流跑到600多,说明在哪一环节卡住了?

网友:
看电流,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能触发,现在触发不了,换上去的EC肯定有问题呗

是自动触发掉电后又触发,不停的循环,电流能跑到6白多就掉了